三菱通信模块编程设置求助

楼主(2020-02-29):
我们设备PLC拷贝出来发现CC LINK设置界面没有对应模块和设置参数,哪位大神能指点下如何查找他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PLC程序读取时,选择了哪些选项?
程序中有关于CC-LINK相关的程序吗?相当于用过缓冲器设置的。

网友B:
那可能没通过组态,直接通过缓存器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