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PLC绕线机

楼主(2020-03-01):
二轴PLC绕线机要实现的目的为线圈主轴转动,排线机构带着4个的气管按特定速度沿丝杠轴向往复运动,
目前我的思路是主轴每绕一圈,排线机构步进一个线径的距离,这样每匝线都能紧密排绕。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绕线圈是一层一层绕的,12345678层线轴粗细会一直增加。一直增加。主轴转一圈,排线机构走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少。

网友A:
用带插补功能的PLC做会比较好,多年前做过这个用的是广数928系统,马达定子绕线设备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电机是变频器带电机带编码器的

网友B:
计算绕多少圈会增加外径不就好了!

网友C:
一个是线的线径大小,一个是绕的线圈直径的大小,我觉的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编码器与绕线骨架主轴是同轴的,你只要管编码器转一圈,步进就移动一个线径的距离好了,至于线圈直径的大小没关系,大也是一圈小也是一圈,它只跟放线机构有关系,直径越大放的越多。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放线还是要恒张力控制,主轴越来越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线还是要恒张力控制,主轴越来越慢。
恒张力控制可以控制收线也可以控制放线,如果考虑效率会选择放线的快慢,在这个工程里面即使是主轴速度放慢也不影响排线,因为排线是根据计圈数来的。

网友E:
你可以设置一个毫秒级的定时器来采集收线的计圈信号,用两个信号差来控制摆线的速度

网友F:
回复 网友C:
就是这样。主轴转一圈,排线走一个线径的距离 就行了。电缆设备广泛使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主轴旋转一周为1000个脉冲=360度=伺服电机走一个单位线径的位移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让转一圈,排线机构同步运行。不知道怎么写

楼主:
也就是要让主轴转一圈的时间里,排线机构也要走完。要相同时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咋个让两者,同时完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咋个让两者,同时完成。

主轴的转速是多少,如果是250以下的话,编码器可以不要,装个接近开关,采集到一个信号步进就走一个线径的距离,这种机我没做过,但做过类似的应用。速度太快就不知道要怎么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放线还是要恒张力控制,主轴越来越慢。

恒张力控制可以控制收线也可以控制放线,如果考虑效率会选择放线的快慢,在这个工程里面即使是主轴速度放慢也不影响排线,因为排线是根据计圈数来的。
谢谢,你的这个思想对纺织上的分条整经也是同样的。

网友F:
怎么控制排线伺服?

很简单的,,经过数据换算,伺服走速度模式都可以(如果左右两边排的端点不用调的话),这个以前的收线机都在用。

如果伺服走定位模式,其实就是省去左右两个端点的返回信号,用伺服的位置信号来循环返回。而此时速度要求实时变化。即工作在速度配合主轴变化的位置模式中即可。

楼主:
速度算不来

网友G:
我的帖子里有完整的200程序,你可以看看

网友H:
关键数据:
1.马达转速_rpm
2.材料宽度
横移步进(或伺服)速度实时追随1&2
注意单位换算,与卷径无关
以上供参考!!!

楼主(2020-03-31):
主轴转一圈,排线走一个线径的距离,这个应该是不能实现我的控制,因为我螺距是固定的,而线径不一样。有几个产品规格要生产。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点不懂

网友I(2021-08-19):
现在我的绕线机主轴转速2000RPM/S,排线轴用的是1.8/6A,PLC用的台达的,没有模拟量,怎么算主轴与排线轴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