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各位老大,关于枕式包装机程序

楼主(2020-03-01):
请教各位,最近有个枕式包装机的产品需要做程序,其他还好 涉及电子凸轮有点一头雾水, 去网上找了些资料 这方面案例还不多 笼统看了看 大概分两种控制方法 一种是用PLC内置的电子凸轮做,另一种是用伺服自带的电子凸轮来做 比如这种
因为从来没有做过,所以请教一下 用PLC内置的电子凸轮来计算好一些还是直接连到伺服做闭环控制好一些?第一种的话,选择什么PLC电子凸轮比较好做呢?第二种伺服闭环的话又怎么进行调速呢?
电子凸轮这方面哪里相关资料哪里比较多呢?
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我觉得讲的比较容易理解,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枕式包装机好像还是机械方面配合重要一点,电器方面好像就是根据编码器角度去确定气阀和其他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