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1):
各位师傅 我想加530伏直流电 是图片上的二个脚吗

网友A:
。。。。。。你觉得有人看得出来?自己查电路啊,主电容正负极,开关管K A脚,查IGBT正负脚,都能判断DC正负

网友B:
蓝海华腾的机器   你从接线端子上面接不好吗? 有正负标识的  你接的那个好像不对

网友C:
端子上不是有+、—符号吗?加那儿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图片上的二个接线点是接滤波电容的正负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正负极上没反应

网友D:
这个是母线电压吧  ?
还需要控制电源,有就是给处理器供电的。
哥们这是什么情况 ?
修理吗  ?

网友E:
这个是变频器的功率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模块炸了,我给模块拆了,想上530伏直流电试一下开关电源还好不,不知道接哪里,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D:
是伺服吗 ?
一般伺服L1L2L3是主电源,还有L1C,L2C两个是接控制电源的。

看你伺服是220V,还是三相380V。
一般我们都是L1C与L1接在一起,L2C与L3接在一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正负极上没反应
不会有反应是对的因为你没启动电压  最上面一个接启动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个加启动电压吗。怎么加。谢谢师傅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好 师傅  能把你微信给我一下   我想向请教一下    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师傅能不能给我说说这个启动电压。还有这个电压怎么加。。。。或者我把滤电容板子装上,然后从端子正负极上加直流530伏可以吗

网友F:
启动电阻就在电容板上 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蓝海华腾   正接正没错负电接充电电阻一端 直接接电容负电流太大会跳闸的  它是负控的仔细看一下你会发现的  ……

网友G:
可参考借鉴一下这样的地方,ABB图片中直接在整流桥处的正负加直流电就行,如果标记为母线,但是通电没反应,可能是中间连接电抗器或者充电电阻等,损坏导致不导通。通过开关电源处的开关管也可以判断是否正确,若正确但是不能显示,可能你的开关电源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