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1):
这个伺服是信捷DS2的,0.75KW,故障现象是突然就不转了,没有报警,

1.怀疑是PLC输出,换了一个Y口还是不行

2.更换驱动器,这时看了伺服参数有脉冲接收数量,

3.更换电机,还是不行。

4.只能怀疑驱动器到电机的线了,故障终于找到,电机线破了,缺了一相。

其实我当时在使能状态下转动电机皮带轮时就有点感觉异常,因为没有平时那么紧,但也没多想。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伺服没有报警.

网友A:
如果你把伺服驱动看做变频,缺相不报警就不奇怪了,遇到过电机由于一箱断线直到电机烧毁变频器才报电机故障

网友B:
厂家有没有做这报警功能?如果没有做这个故障检测报警,那出问题就不会有报警提示。

网友C:
我用台达A2伺服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当时是先转手动发现电机也不转,先换电机,后来换线解决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有没有做这报警功能?如果没有做这个故障检测报警,那出问题就不会有报警提示。

看了一下手册是没有缺相检测,但我觉得应该要有吧,哪怕是报过流什么的也好呀。

网友D:
按理来说应该会报位置超差或过载过流一类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来说应该会报位置超差或过载过流一类报警。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E:
这个只能说电机没有输出缺相报警(估计输出是2个传感器检测输出电流,如果偏偏是那个没有安装电流检测的断线了,输出电流进行了钳制在最大工作电流,过载报警失效(电流钳制在最大工作电流)于是就出现了本问题)

网友F:
一般来说,目前各大厂家装配质量都不是太差的情况下,只要马达出现奇怪的动作或者报警,我第一时间都会怀疑是马达线或者编码器线的问题。。这部分最不可控。

网友G:
估计有些报警没检测或者没到阀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只能说电机没有输出缺相报警(估计输出是2个传感器检测输出电流,如果偏偏是那个没有安装电流检测的断线了,输出电流进行了钳制在最大工作电流,过载报警失效(电流钳制在最大工作电流)于是就出现了本问题)

这个的现象是电机根本不动,也不报警,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上级控制问题。

网友H:
或者说你遇到信捷伺服的BUG了。

网友I:
照理这样情况应该报警的,不会是驱动器参数里把一些功能屏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照理这样情况应该报警的,不会是驱动器参数里把一些功能屏蔽了?

这个没有屏蔽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