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1):
初学单片机想写一个起保停电路,开始觉得很简单(因为以前写过PLC的),后来自己写了发现单片机的扫描和PLC的不一样不能像PLC的去写,就是我写了一个按键去置位一个位M0,while(M0)然后像让下面的程序在这个WHILE里面一直循环,,然后我在用另一个按键去复位M0就可以这样,但是现实中单片机去了执行WHILE里面的程序就不会跳出来执行扫描我另外一个按键了,,所以停不了这样

网友A:
单片机的扫描和PLC的不一样

按PLC的扫描写单片机是很好的。因为PLC是一群单片机高手搞出来,让大家更易用。

用 if...else 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语句语法是怎样的,我只会FOR IF WHILE 这几个简单的语句

网友A:
请问这个语句语法是怎样的,我只会FOR IF WHILE 这几个简单的语句

认真看你手上的书,他们比我水平应该高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语句语法是怎样的,我只会FOR IF WHILE 这几个简单的语句

不考虑按钮抖动的情况下:
void main()
{
while(1){
if (!startButton && motor && stopButton)
motor=0;
if (!stopButton && !motor)
motor=1;

网友C:
停止写到while里面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把逻辑程序先写完,然后再把这整个的程序包进去,写上循环执行就行了,PLC就应该是这样搞的吧!单片机还需要写watchdog的程序,还需要写错误后执行的程序,要不然,就死循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的是哪本红色的郭天祥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试过,,写在里面的话要执行完上面的程序才能去执行停止,所以这样也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我回去试试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一个程序用单片机写这么麻烦,其实还有一个方法去写,就是用IO中断,但是不实际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怎么复杂了?同梯形图其实是一样的,表达形式区别罢了,C版已授鱼。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不懂你那个&&与符号,,能解析一下吗,感谢了是先启动取反然后再跟电机做与运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键还是扫描周期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不懂你那个&&与符号,,能解析一下吗,感谢了是先启动取反然后再跟电机做与运算吗

C语言的条件判断,请先温习一下c语言基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想通了,多谢老哥

网友E(2020-07-01):
其实对于动作执行类的操作,单片机比PLC方便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