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1):
一台英威腾CHF100A-2R2G-S2变频器显示POFF,继电器不吸合,说明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测直流电压326V正常,面板显示也是326V,而且在电压显示状态下断电,显示电压线性降低,又似乎说明检测电路是正常的。电源输出5V、正负15V、24V电压都正常,拆下CPU板发现板子进水导致数码管处运放U13(TL082)8脚腐蚀掉,没发现其他腐蚀之处。用酒精清洗电路板,U13用TL072代换,通电还是报POFF。手里还有一台CHF100A-1R5G-S2,CPU板稍有不同,但接口一样,试对换CPU板后故障消失,简单试了下可以正常工作,说明故障点在CPU板,可能是软件问题。现手里没有此机的存储器数据,图纸也找不到,也不知道电压检测回路走向,哪位师傅有此变频器图纸或这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A:
你的很明显是380v的变频器,接220的电压。你后来换的板子是220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