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我们公司设备上的变频器出现了CP30故障,此故障出现前机器都是正常运作的,就是放假回来后,开机会出现这个问题。
每次开机能够正常运行一段时间(时间不固定,有时候长有时候短)后,会突然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关电重启机器后又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然后再次出现这个问题,想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这个是否是变频器IGBT的问题?

网友A:
台达接触不多,CP30内部通讯错误代码,那么你这个应该是开关电压供电问题,插件接触问题,电容类故障可能性较大,跟IGBT一分钱关系没有

网友B:
打400官方吧,说明书上只有一句话,内部错误代码

网友C:
建议变频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