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芯频繁断

楼主(2020-03-02):
这种气动双位蝶阀,先导阀芯断,这种现象大家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仿制品,材质不如原版强度不足,内部锈蚀运动阻力过大、阀芯本体强度不足,如是问题就频繁了

网友B:
是质量问题吧,换一个品牌试试。

网友C:
频繁使用的东西还是得买个质量好点的,后期维修保养可以省心点。

网友D:
看看工作压力是不是超了
还有就是选型是否考虑阀的动作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工作压力是不是超了
还有就是选型是否考虑阀的动作扭矩?
工作压力不高。前端有减压阀和滤芯。工作压力0.4兆帕。

网友E:
阀芯频繁断,想来是受力或材质的问题。

网友F:
气压高了吧 要是没有动作速度需求加个节流阀试试

网友G:
阀芯频繁断,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但是如果选型不合适造成的阀门动作频繁那就不奇怪了

网友H:
是不是管道直径太大,直径大的还是推荐用进口产品

网友I:
负载和质量

网友J:
    应该是质量问题,我接触这些东西多少年了,没有见过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管道直径太大,直径大的还是推荐用进口产品
又遇到一个哈外狗!!
我们看到816厂做的导弹零部件都是国产,莫非导弹要求很低吗?
这种脑残哈外狗实在没得治了

网友K:
如果以前没出现,就换电磁阀线圈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