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像这种控制器一般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FB跟T1,T2什么意思

网友A:
安全继电器,进口的设备上基本都有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这个T1 T2什么意思

网友C:
安全继电器,我们做的客户每台基本都会配1-2个G9SA-301,配置高的话可能会直接上欧姆龙的安全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