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EP7修改MTS位移传感器的DP地址

楼主(2020-03-02):
现有设备:一根MPI编程电缆,西门子PLCS7-412DP,总线连接器,MTS位移传感器。
想用STEP7修改MTS位移传感器的DP地址,根据书上所说
位移传感器的PROFIBUS接到CPU X1接口通过总线连接器接编程电缆后连接到PC,PG/PC接口选择MPI端口后显示该端口未分配PROFIBUS接口参数
PG/PC接口换用PROFIBUS接口后显示总线故障
检查DP线没有问题。求教各位大神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或见解指点

楼主:
求教求教,希望大家指导!

网友A(2020-04-16):
s7online 好像需要先硬件组态连接netpro PG/PC的通信端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