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单位要开发口罩机,不知道从哪弄来一套图纸,包括机械和电气。
其中电气部分我看到有超声波焊接这一块,我想应该是口罩耳带部分的焊接吧,不知道这一块的超声波焊接器怎么选择?
我们只有图纸,清单BOM是没有的,有经验的朋友给指点下或者推荐做这一块的厂家 谢谢

网友A:
楼上版主厉害!
不过现在开始设计到安装调试估计产出开始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大的需求量了吧!

网友B:
论坛有分享有一拖二口罩机资料啊。就不知道是二代还是三代的机器。

网友C:
论坛里不是有一套包括BOM表的资料么,可以拿去参考呀。。

网友D:
口罩设备都红的发紫了

网友E:
超声波的需求,直接找做超声波的厂家,他们专业,会知道你这个需求,配套给你们就可以。

网友F:
现在这个机器也会紧缺的;我一朋友做这个大年初五就手上的全被定走了;

网友G:
焊接雨衣的高频焊接机见过么,区别在于功率上,单独焊接耳线的比较小的功率就可以,气缸代替老式高频机的机械压紧是为了提高效率,这些不用你再开发,你直接用就可以了,功率大的机器你就多带焊接头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