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控制加热回路

楼主(2020-03-02):
如题,PLC输出控制加热回路,对PLC的输出点有什么要求呢? 这2个继电器用什么好呢?? 普通的继电器是否可行? 要用固态继电器吗?

网友A:
个人建议肯定是用SSR,不要用普通Relay。

网友B:
楼主这个缺乏其他信息,比如,温度控制的精度要求?是否有外部温度控制器?负载功率是多少?这些都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C:
固态寿命高,无噪声,接触器频繁接通寿命低,噪声也大

网友D:
用固态控制加热,PLC用继电器输出的就好

网友E:
对于PLC来说,只要输出点容量能带的起继电器线圈就可以了。
PLC继电器型的输出控制加热,我也见过不少,再说现在很多温控器其实也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F:
个人觉得PLC还是用晶体管输出,加热驱动用固态继电器,这样应该要好些,要不然PLC用R输出的,过不了多长时间,PLC输出点就坏了!

网友G:
你们都说完了,我说什么呢
一般这样匹配的:
A款:PLC继电器OR 晶体管-中间继电器-接触器。
B款: PLC晶体管-固态继电器。、
哪种好?
A款优点:皮实耐用,缺点就是对温度精度高的时候不是太好,因为接触器有触点寿命,所以不能让它频繁工作。
B款优点:开关次数相对于接触器好太多,所以控温效果应该比接触器好。
B款致命的缺点,固态继电器散热不搞好或者加热丝短路,容易烧固态继电器。
PS:一般A款配空开就可以保护了,B款应当加保险AND空开。

网友H:
最好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I:
对温度有无要求,如何控制温度,加热电流有多大;
若采用电磁继电器控制,需考虑通断是否频繁,温度控制是否方便。

网友J:
注意动作频率符合继电器要求,匹配电性指标就没问题

网友K:
PLC提供控制信号,还要经过中间接力机构去控制

网友L:
建议装一个加热器断线报警器。固态继电器单相的 用US17。  接触器单相的用US18.  三相的用UL3 或者US13,接触器固态都兼容。

网友M:
我们这油箱加热用的是接触器。由于设定了加热开启及关闭温度,不会出现频繁加热情况。夏季的时候基本不会使用电加热

网友N:
其实就是一个低压的加热丝系统,目测不超过100W一条加热丝,这不跟一个100W白炽灯灯泡一样的加热系统么?别浪费钱了,直接使用PLC的输出触点带中间继电器线圈,再用普通的小型中间继电器驱动加热丝电源吧。

网友O:
控制精度高不高?如果是温度范围控制就用普通继电器或接触器就行,如果用PID,就用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