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单相交流电机启动困难

楼主(2020-03-02):
各位大神,我家的垃圾处理器按下启动后,电机嗡嗡响几秒就停止了,如果用筷子先转一下电机转子,然后再启动电机又可以正常使用,下次还是一样需要转子转动一下然后才可以启动。我检查过电机的转子可以正常的转动,没有异物卡住的情况。打开了控制板,看到电路板也没有明显的异常。我猜想是不是电容的容量下降导致的启动困难呢?请大神们帮看看!

网友A:
可以检测一下电容

网友B:
可以先拿表测一下容量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万用表在单位。现在都进不去拿。。。如果电容容量下降会有我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在单位。现在都进不去拿。。。如果电容容量下降会有我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你也可以从其他家电上拆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在单位。现在都进不去拿。。。如果电容容量下降会有我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你也可以从其他家电上拆个电容试试。
其他电器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我想买一个蛮贵的,差不多二百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在单位。现在都进不去拿。。。如果电容容量下降会有我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你也可以从其他家电上拆个电容试试。
其他电器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我想买一个蛮贵的,差不多二百块。
我是小瞧这么个电容器了,一查还是墨西哥的。空调的室外机有大的。

网友C:
图一运行电容有问题。

网友D:
不一定,你可以差不多大的电容先接上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一运行电容有问题。
现在我就是想换一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你可以差不多大的电容先接上试一下;
恩,只能淘宝找一个来换下试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在单位。现在都进不去拿。。。如果电容容量下降会有我所描述的情况发生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你也可以从其他家电上拆个电容试试。

其他电器没有这么大的电容,我想买一个蛮贵的,差不多二百块。

我是小瞧这么个电容器了,一查还是墨西哥的。空调的室外机有大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检测一下电容

网友D:
先买个国产的80uF\250V的电容试下,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买个国产的80uF\250V的电容试下,不一定是电容的问题;
好的

网友E:
这个电容上面标注的就是电机启动电容,绝大部分原因是这个电容容量坏了,启动线圈损坏的几率较小,电容淘宝上有,12元+8元快递费,只要装得下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容上面标注的就是电机启动电容,绝大部分原因是这个电容容量坏了,启动线圈损坏的几率较小,电容淘宝上有,12元+8元快递费,只要装得下就能用。
谢谢,马上下单一个试试。

网友C:
你的控制回路有过载保护,看你描述就是电容问题,其它不用怀疑,不要动。80电容很少见 可能很贵 小一点的变频器 大一点的开关电源内有如果大 做一下限流,我能找到可以送你,但不在身边,现抗疫在都不让出门,快递倒是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回路有过载保护,看你描述就是电容问题,其它不用怀疑,不要动。80电容很少见 可能很贵 小一点的变频器 大一点的开关电源内有如果大 做一下限流,我能找到可以送你,但不在身边,现抗疫在都不让出门,快递倒是开了。

网友F:
细看了一下图,感觉你的电机属于24V直流电机,应该不属于单相交流电机,那个电容器应该是一个滤波电容,容量变小可能导致输出电压降低而引起电机启动困难,可以在其电容器两端再并联一只电容器试试。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G:
极有可能是电机启动线圈坏了。

网友C:
不像是有刷电机,

网友H:
这个图我实在看不出来你这个电机的类型,如果说你那个电容是直接参与运行的话,在中国应该会选型耐压是400或500,如果是图中的耐压,电容就肯定不耐用,实话说吧,现在买个万用表也就是30块钱,虽然不是高端上档次,但基本也是可以用,何不先买个表做测量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