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请教各位高工谁能告诉我什么是PLC宏啊   宏具体是什么啊 哪里可以看到详细的资料啊

网友A:
我的理解就是写代码,看看这个里面的第九章,注意其他PLC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分享 这里面有介绍PLC的宏的使用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这里面有介绍PLC的宏的使用方法吗

看看第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