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好久没接触回路了,请问设备通电情况下,测某些点的导通,是测电阻还是直接用导通档测

网友A:
通电情况下能测电阻还能直通档测量?你没证上岗吧?安全第一……一般通电情况下知道回路工作电压,测量接点前后电压是可以的……

网友B:
如果是测一些触点的导通可以在停电状态下用导通档测

网友C:
我一般在通电情况下只测电压。

网友D:
你不怕炸表就用电阻档去测,我爱惜我的表,我用电压档测各个点是否有电压差

网友E:
这是想做什么试验吗?

网友F:
导电测量,仅仅测量过通24V电的,测量电压。

网友G:
测量电压吧兄弟,测电阻不怕干坏表!

网友H:
先测一下电压,如果电压是零,再用电阻档测,否则,危险哟
要是用高档的fulk的表,好像也没什么事,不过有时候,有电压的情况下用蜂鸣档,表还是会响,但是表上面没有指示

网友I:
测某些点的导通,是测诸如触点的导通吗?
若是,则通电情况下,有可能带电的部位(低压),通常可测电压。

网友J:
我的一个万用表就是被电工拿去带电测量线路通断干掉了

网友K:
还记得10年之前,我厂一个电工那电阻档去测量380V电压,结果嘭一声,转过身来眉毛头发都烧了

网友L:
建议一块万用表,一块钳形表常备。在带电情况下测量线路,只测量电压有时会找不到故障点的,用钳形表和万用表配合测量,效果最好。个人亲身经历。

网友M:
搞电的,被电一点也正常来。但是安全还是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