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泰860变频器维修报err04

楼主(2020-03-02):
康泰860变频器,检修上电故障err04,看了半天没看到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找到报警问题了,原来是运放072输入有个10k掉了,过流保护

网友A:
赞一个
!维修技术论坛就应该有始有终,看得明白。
森林之王
【方案】
如何保障电动汽车的消防安全?FLIR热像仪从源头改善锂电池质量

网友B:
电流检测的运放损坏,电阻缺失,应会变频器一通电就报此故障吧?!这一会过流故障,一会过压故障的。母线电压监测通常是从变压器侧取的测量点,通过反向的整流二极管到一个容量很小的电容,一般0.47uf左右,经过电阻分压进入控制板电路
【方案】
Ryoki Kogyo Co., Ltd. 助力打造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维萨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