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器版CAD的问题

楼主(2020-03-02):
用电器版的CAD2015 发现电器元件不能自动去对齐捕捉导线,出现图片那样的情况,怎样调都不行,我调的是元件的大小,以前是可以自动去捕捉对齐的,,请问各位,是不是我哪里设置出现了什么问题,图片中的KM是我一个一个触点手动对上去的
,

网友A:
那是你的元件做成块时候不是同一图纸来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你的元件做成块时候不是同一图纸来源吧
同的啊,我只不过就是垂直画了几根导线,然后想再配个触点原件这样,结果怎样试都不行,以前都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