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迈信伺服维修---------图纸

楼主(2020-03-02):
最近在维修武汉迈信的伺服驱动器。
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检查线路有点麻烦。
现在打算先把图纸整理出来。
有没有哪位做维修的同行有图纸的,可以卖给我一份参考,这样我就省事很多。
联系邮箱:576823498@qq.com

网友A:
国产的悬,你倒不如说说啥问题,让大师们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A:
以前修过一台就整流桥炸了,换了就好了

楼主:
是接错线了,220V接上了380伏,直接就爆了。
保险丝换了两个,显示有了,但是没有输出。母线电压量了确实是310V。
仔细看了充电继电器没有吸合,所以充电电阻发烫。
旁边有个STM8的单片机,估计是这个没有控制继电器动作。
怕是坏了。

网友B:
检查下电压检测电路

网友C:
通常对于电子电路来说,接入了高电压,保护不是很有力的话,容易损坏多个元件。

网友D:
这个电压检测是单片机,没有程序的装上去报警02

楼主:
显示没有任何报警提示,显示完全正常 !
那就有一个可能,单片机管脚坏了 ?

网友E:
回复 楼主:
输入电源接错了,一般但是整流电路烧毁和电源电路损坏。电源输出电压是否正常?检查了吗?你的检修过程是怎么进行的?电路板就是电路图呀!

楼主:
回复 网友E:
检查出来了,是IGBT击穿了。
以前没干过维修。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万事开头难!维修多了就是经验,给楼主赞一个

网友F(2021-04-25):
迈信EP100B-3A图纸我群里有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你好能加你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