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2):
怎么通过软件cx-designer看ns触摸屏型号

网友A:
具体型号?看不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机型转换用的,不是我需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机型转换用的,不是我需要的
????
那你要什么?
“怎么通过软件cx-designer看ns触摸屏型号”---这不是你要的吗?
通过一个应用程序,看其用的屏?
“工具”--“转换”---“机型”
这里有提示在用机型,完整型号还是不全

网友B:
要转换成别的型号的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转换成别的型号的屏?
应该是,他拿到一个应用程序,想往屏里罐,搞不清楚对应的屏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过一个应用程序,看其用的屏 就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