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温控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20-03-02):
这是厨宝里的温度检测器,看其形状好像是个空管,可能管里有什么东西,液体?气体?还是热偶?
这是在掏宝搜到的图片,控制开关是连在一体的

网友A:
里面有一种油温度升高就膨胀。

网友B:
学到好多知识,希望同行们多多发贴!

网友C:
这个我们2000年以前做的液体加热控制基本都是这个玩意控制,还有早期冰箱制冷控制也是这个玩意,只是现在基本都是数显+数据采集,这个玩意就赶不上趟了

网友D:
这类温控器属于压力式温度计的范畴,按所用介质不同,分为液体式、气体式、蒸汽式(实际充的是低沸点液体)三种。其原理是根据液体(气体)膨胀定律,即一定质量的液体,在体积不变的条件下,液体压力与温度呈线性关系。楼主说的:“形状好像是个空管”的称为温包,引出的细铜管称为毛细管,毛细管的另一端是个弹簧管,用来检测压力。通过指针就可显示温度值,或者通过触点就可以控温。

楼主:
谢谢各位
此温感惰性比较大,储水罐都出冷水了它还没启动加温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灵敏度差点有点多呀。

网友F:
感觉像冰箱温控器,如出现漏气就失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此温感惰性比较大,储水罐都出冷水了它还没启动加温
压力式温度计的时间常数为8-15S(因产品而异),惰性较大看看:温包是否全部放入水中了?控温触点调整是否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
此温感惰性比较大,储水罐都出冷水了它还没启动加温
压力式温度计的时间常数为8-15S(因产品而异),惰性较大看看:温包是否全部放入水中了?控温触点调整是否不当?
放在水中?那厨宝的漏水还不哗哗的表情放套管里
控温器的旋钮没具体刻度,调高了不怕可以混凉水,可是管接口皮钱容易坏--漏水,调低了,热水不经使表情,最后接触用燃气热水器的热水来补水表情费燃气,但热水管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像冰箱温控器,如出现漏气就失效
老冰箱好像是这样的,现在都是电子的

网友G:
简单实用,但不要指望温度控制很精准,毕竟上面的开关有时候反应会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