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问题请教~

楼主(2020-03-03):
I0.1外接按钮开关,常开触点
当按下按钮,I0.1闭合,状态为1,定时器开始计时,
3秒后,Q0.1线圈得电;
3秒后,Q0.2线圈断电。
---------------------------分割线----------------------
以上俺的理解对吗?
俺的问题,如果此时按钮不按,也就是I0.1的状态为0,
那么此时线圈Q0.2是不是一直得电?

网友A:
完全正确,不过,你的按钮必须按住不松,不然的话,达不到3秒,时间又要从头开始。

网友B:
椰丝,当外接开关按下(不松开),延时3秒后,Q0.1得电,Q0.2失电,当外接开关松开,程序恢复,Q0.1失电,Q0.2得电,如果外接开关按下持续时间不超过3秒,无任何动作

网友C:
逻辑正确,不过你写在同一个网络里,编译肯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回复,编译确实出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编译确实出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一条回路写一个网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编译确实出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一条回路写一个网络
或者最前面加条SM0.0的开点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D:
同一网络,这种编译是肯定过不了,用不同网络可以。要想Q0.1动作,按钮动作时间必须超过3秒。

网友E:
理解逻辑关系,熟悉编程软件应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逻辑正确,不过你写在同一个网络里,编译肯定出错
你说的太对了!

网友G:
按钮改成上升沿的赋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