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3):
最近在学习CFC,发现不是掌握了LD就可以轻松学会CFC的。作为初学,现在还需要在脑海中先构筑LD然后慢慢转换成CFC。
不过CFC也有优点,可以在一屏看到比LD大得多的程序范围,不用来回切屏。
现在我要测试下静态变量的使用,昨天发现SoMachine的VAR_STAT和TIA的static不一样。
我需要一个ADD加法器,当得到一个bool时加一,不过CFC的ADD没有使能功能,不能用EN来控制ADD的执行。
通过JMP?算了吧。
我怎么控制ADD的执行呢?

网友A:
你这自己给自己回复一个明白了...真的很秀啊.....
其实cfc的功能是很强大的....你看看软件自带的模板程序...能有不少收获....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160
这个帖子里这本书很适合初学者....我好多帖子都是这本书里内容的搬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CFC功能上其实和LD类似,区别只是书写表现方式不同。不过CFC的指定执行顺序给我带来不小的为问题,当辛辛苦苦安排好顺序后要添加一些逻辑就会打乱原来的安排,还需要再检查,这个有不小的工作时间消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用一用就会发现CFC比ld要方便很多
图形化的编辑..执行顺序就是右上角那个小数字"优先级"
CFC的方便之处还在于 他的表达是可以写表达式的..
比如你一个功能块的输入管脚..是bool01  与 bool02  你可以用 and块   或者直接在功能块的输入管脚里写 bool01 and bool02
功能要比lc强大的多...
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自由这上面...
其实不需要总想着ld 再在脑子里去转化成CFC
用习惯之后就可以直接用CFC的思路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输入信号上做逻辑运算,这个还真不知道,我试试。
确实可以,谢谢分享。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功能在书写上面很方便..
但监视或者强制调试的时候不太方便..
需要建立监视列表在下面...
不能直接在CFC上右键
应为是表达式..

这个就相当于可以在那个框里面用ST

网友B(2020-11-10):
我也是刚研究明白,原来在右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