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3):
问下各位师傅,三菱的软件7.08版本的能不能输入长闭点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如何输入?谢谢

网友A:
哪个版本都输不进去的。
正常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就已足够满足编程了。

网友B:
这和软件版本有什么关系?上升沿、下降沿检测都有的!

网友C:
常开点的上升沿,元件“接通”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常开点下降沿,元件“断开”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常闭点的“上升沿”,元件断开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常闭点“下降沿”,元件接通时、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此处,常闭点“上升沿”、“下降沿”为假设;但比对可知,有常开点“上升沿”、“下降沿”已足够。

网友A:
如果一定要常闭点,再取信号,可以用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哪个版本都输不进去的。
正常信号的,上升沿、下降沿就已足够满足编程了。

需要所选的PLC机型支持该指令,例如你选择L系列就可以输入.

网友E:
从逻辑上来说,常开和常闭不是一样的么,我觉得没什么区别!

楼主:
对比欧姆龙有长闭点的上升和下降沿,要么三菱的不一样,谢谢大家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