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3):
一块板子上面驱动问题,一个二极管坏了,双向的只知道,lm丝印,查了淘宝什么参数都有晕了,连单向的也是这个丝印。多少v不知道,好像有16v的卖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用个16v就行

网友A:
如果是驱动G极回路的保护,事实上很多变频器就是用16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保证功率的情况下,多数16v或18v

网友C:
16V、17V、18V三种都有,看驱动正供电,15V以上的,用18V,15V以下的,用另两种都行啊。

楼主:
我看了驱动供电是15v以上,示波器显示峰值驱动都是,18v,但是我买的18v这个双向二极管,测得数据是24v才开始击穿,而且还没有完全击穿。

网友C(2020-06-18):
回复 楼主:
可能器件型不对应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测过基本都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