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自锁程序的作用?

楼主(2020-03-03):
RT~
看了半天,发现这个Q0.1在这里自锁没有意义,
因为当M1.0状态为OFF时,后面M1.1取反后状态也是OFF,能流还是走不通,
那么这里Q0.1是何作用呢?

网友A:
保持Q0.1输出。
就是一个启保停吧。。。

网友A:
I0.1,启动,I0.2=M1.1=停止,M1.0=停止取反,Q0.1输出。
看不懂为啥写,M1.0可以取消吧。
唯一作用是按下停止后,必须程序下一个循环才可以启动。

网友B:
未能理解这句:当M1.0状态为OFF时、后面M1.1取反后状态也是OFF。
所示程序中,M1.0没有控制M1.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即使M1.0=0,这是M1.1=1取反后还是0,那么程序还是自锁不起来

网友C:
你的如果那么反了.

网友B:
应当是,如果M1.1=0,则M1.0=1。

网友D:
可以自锁,M1.0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网友E:
这个程序就是I0.1启动Q0.1,按I0.2停止Q0.1,M0.1没用,可以取消。Q0.1的作用就是自锁,因为现场使用的时候一般I0.1I0.2都是按钮,相当于一个脉冲信号。当按下按钮时I0.1导通,松开按钮时I0.1断开,而此时Q0.1可以自保,仍然保持运行状态。如果没有Q0.1的自锁,就需要一直按住I0.1的按钮才能保持Q0.1d的运行状态。

网友F:
Q0.1是相对于I0.1自锁的,而不是对M1.1自锁的,如果不考虑程序的其他地方的操作,看上去M1.0没什么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请问这个Q0.1自锁有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样,请问这是Q0.1自锁有意义吗

网友E:
没意义,你这个就等于I0.1|/|——Q0.1()

网友B:
是否有意义,需看编程要求和编程意图。
类似于11楼Q0.1接点的情况,可能是为了程序修改方便、或者是修改后遗留下的,等;若是他人的程序,了解其逻辑关系后,通常可不深究。

而11楼的程序,在M1.1没有接通时,程序一运行Q0.1就会接通,是否应该如此,也值得考虑。

网友G:
看上去是没什么意义

网友H:
这就是个微分输出电路。Q0.1只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I:
这一个启停电路嘛

“因为当M1.0状态为OFF时,后面M1.1取反后状态也是OFF,能流还是走不通,”
M1.1取反后状态是OFF, 说明M1.1是ON的状态,在此时的工艺就不允许设计者将Q0.1置为ON(M1.0=ON),否则轻的不能按时交差拿不到钱,重的可能掉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