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组态的脚本程序

楼主(2020-03-03):
各位大神下午好,用触摸屏上的操作按钮(如启动)来开启电动机,在组态时是否必须要加脚本程序,如果要加,脚本程序怎么编写?假设启动按钮连接辅助继电器M10,通过plc的输出y0控制电动机开机

网友A:
不需要脚本的,4钟状态(点动、开、关、开/关切换),选择就好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触摸屏上的按钮操作不需要脚本,直接连接变量通道就可以对外部设备进行操作控制吗?

网友A:
你下载一个触摸屏软件吧

楼主:
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软件

网友B:
有PLC就不需要脚本啊,把触摸屏的元件地址和PLC地址连接即可

楼主:
请问除了按钮外,触摸屏上的其它元件比如显示框,输入框在有plc的情况下是否都不用脚本程序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除了按钮外,触摸屏上的其它元件比如显示框,输入框在有plc的情况下是否都不用脚本程序啊?
一般的功能都不需要脚本的,具体你可以看手册

楼主:
看了手册,好像上面说,脚本和运行策略总要用一样,是否不用脚本就必须要用一种运行策略?

网友C:
脚本可以不用。

脚本感觉计算之类的可以用用,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

这里叫做宏吧

网友D:
MCGS的使用开关控件置1即可啊

网友E:
人家的意思是:PLC程序什么都不写,就用触摸屏控制PLC的输出点,能不能做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手册,好像上面说,脚本和运行策略总要用一样,是否不用脚本就必须要用一种运行策略?
你这理解有误。只有当屏幕里自带的一般功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的时候,需要个性化的时候才需要脚本,脚本在这里其实是运行在策略之上的,依托于策略,没有策略,脚本没地方写。
12楼的问题:可以做到。连接输出点通道,用按钮直接置位输出点即可。或者交替型,置位/复位。

网友G:
新学用HMI建议不要学MCGS,分分钟绕死你。我初接触HMI也是MCGS,看到一头雾水。偶尔得到另一个屏,却感到一目了然,简单无比。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程序肯定要写,只是用触摸屏取代了按钮输入,按钮不用脚本,不知道触摸屏上的输入框和显示框是否需要做脚本?

网友F:
引用 楼主:
Plc程序肯定要写,只是用触摸屏取代了按钮输入,按钮不用脚本,不知道触摸屏上的输入框和显示框是否需要做脚本?
如果只是代替按钮输入的话,那么不用输入框用按钮比较好,显示框连接上输出变量就可以,无需脚本。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然用了触摸屏,当然要具有一定的监控功能,比如能够显示主要运行状况,客户也能在屏上设定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各位!

网友H:
MCGS的话麻烦一点,需要关联数据,你可以定义一个虚拟的I11.0或者用M位也行,在PLC程序里写成一样的就行了,威纶通和步科的可以直接用,不用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