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渗漏---简单

楼主(2020-03-03):
一个用了近5年的厨宝,几天前发现周边有水,检查进出水口,没有发现有水漏出。
拆开检查,不起眼的漏点,使用塑钢A-B泥堵上,经过72h考验,欧了

厨宝热水器

加热电极--探热棒

请出探热棒

限温开关

漏点在这里

像白水泥表情它的名字叫塑钢泥,由A,B二种,按1:1混合使用,单独保管像橡皮泥,挺软,混合后贴附在赌点,硬化后很硬,据说要用凿子剔。
几年前堵过汽车水箱漏点

A-B塑钢泥,30分钟内完成施工,保质期12月,2015年产品表情,有一个都发黄了

楼主:
噢 忘了
顺便清理了水箱里的水碱--用柠檬酸

网友A:
没用有多少压力堵漏是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有多少压力堵漏是一种方法。
具体压力不清楚,24层塔楼,上边还有17层,使用顶层水箱
汽车水箱压力?  凝固后要用凿子敲碎才能下来,估计水的压力不是问题。

网友B:
我买过一种嘉宝莉堵漏的,说明书上可以承受3公斤压力。

网友C:
如果可以耐压3公斤,就可以考虑用到车间的一些冷却水或冷冻水的管道补漏了,起码便宜快捷

网友D:
啥厨宝热水器?就是给洗碗盆加热热水的那种?我们用加热水龙头。

网友E:
塑钢泥,这个还头一次知道,不错。

网友F:
我记住塑钢泥这个名称了,看来对付低压力的渗漏不错;虽然我经常接触200bar的高压介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洗碗在厨房,用的是燃气热水器
厨宝在卫生间用
要用你这个,必须抛弃原来的龙头,那可是上千的东西,是可以升降伸缩手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塑钢泥,这个还头一次知道,不错。
有图样在顶楼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记住塑钢泥这个名称了,看来对付低压力的渗漏不错;虽然我经常接触200bar的高压介质。
有图样在顶楼更新

网友G:
这个可能会用到

网友H: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也漏了,切断热水阀后漏水更严重。塑钢泥应该是用不上了,应该是密封件的问题。天冷天天用,暖和了再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家的燃气热水器也漏了,切断热水阀后漏水更严重。塑钢泥应该是用不上了,应该是密封件的问题。天冷天天用,暖和了再维修吧。
密封件好换,买高压锅同质的换上就好,内漏就麻烦换个新的吧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过两天检查一下,内漏就换掉热交换器。

网友I:
我们公司的冷却塔水盆底部有些漏点。不知道楼主这个带水x修补能不能行。
用树脂修补得停机放干水才能做。条件不允许。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们公司的冷却塔水盆底部有些漏点。不知道楼主这个带水x修补能不能行。
用树脂修补得停机放干水才能做。条件不允许。
可能不好使,或许你找到漏点,先用“钉子”堵上,再用这个应该没问题了。
或直接用一种“堵漏胶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