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理解问题

楼主(2020-03-03):
这个程序中0.02的长开上升沿为ON时,0.02的长闭上升沿为断开状态,但是100.02有输出,如何理解它?

网友A:
可能是,0.02的常闭上升沿接点、是接通的。
常开点由断开到接通时,常开上升沿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而对应常闭点则是从接通到断开,其上升沿可能是断开一个扫描周期、或者待常闭点接通时断开一个扫描周期。
只是猜测,具体可查阅指令手册。
补记:
因是单按钮启停程序,则应当是I0.02接通时,其常闭点上升沿断开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B:
这就是单按键启停程序
你将梯形图变成语句可能就好理解了
上边电路启动
下边电路保持/断开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单按键启停程序
你将梯形图变成语句可能就好理解了
上边电路启动
下边电路保持/断开作用
恕我理解不了,上升沿怎么可能持续导通呢?

网友D:
配合扫描周期理解,我一般不写这种程序,费脑子,容易出错

网友E:
上升沿如何保持接通?就是说自保回路如何能保持接通?这个是实际中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单按键启停程序
你将梯形图变成语句可能就好理解了
上边电路启动
下边电路保持/断开作用
恕我理解不了,上升沿怎么可能持续导通呢?
没有说上升沿持续导通呀

网友F(2022-03-18):
跟三菱的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