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屏求助

楼主(2020-03-03):
首先感谢下各位坛友,上次那个指示灯问题给解决了。
今天又有个问题了,想在触摸屏上弄一个图标,比如电机、阀门等图片,此时是灰色,电机下置位PLC点,PLC点被置位后电机图片的颜色变成红色(或者绿色等其他颜色),其他都还好,就是图片的两个状态搞不好了(据说需要PS两张图,别人不会PS)
不知道大家都如何做的,或者哪有现成的阀门、电机、搅拌机等的位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下各位坛友,上次那个指示灯问题给解决了。
今天又有个问题了,想在触摸屏上弄一个图标,比如电机、阀门等图片,此时是灰色,电机下置位PLC点,PLC点被置位后电机图片的颜色变成红色(或者绿色等其他颜色),其他都还好,就是图片的两个状态搞不好了(据说需要PS两张图,别人不会PS)
不知道大家都如何做的,或者哪有现成的阀门、电机、搅拌机等的位图吗

网友B:
EasyBuilder Pro自带的里面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要跟着状态变换后,图片颜色也变了
比如电机,驱动后由灰色变成了另外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这些图片状态数只有1,我想要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换个颜色作为另外一个状态,如何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我想要跟着状态变换后,图片颜色也变了
比如电机,驱动后由灰色变成了另外一种
我把图库给你,只要你想办法就能做出来:

网友C:
是要这个效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就是这个效果,如何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要类似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这个效果吗?
这是图片的两种状态么,如何实现的,能分享下你的图库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要这个效果吗?
这是图片的两种状态么,如何实现的,能分享下你的图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图库给你,只要你想办法就能做出来:
十分感谢,文件不大,但我下载了好久,又因为是英文版的,折腾了好久终于弄出来几张图片了,大部分很理想,唯一遗憾的就是图片貌似只有小的。
继续研究看看,自己弄个大的看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示我版本低了,没打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示我版本低了,没打开。
试试下面这个EBproV507013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