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巨响,内部短路了

楼主(2020-03-03):
电磁吸盘接线盒,内部端子短路放炮。这绝缘胶怎么不绝缘了?这是什么材质?

网友A:
是高压吗?

网友B:
接线盒内部好脏,好多杂物,应该是密封不严。

网友C:
密封性差;

网友D:
我们电磁吸盘接完线里面打上发泡胶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网友E:
我厂的电磁吸盘经常线圈对外壳短路,什么原因?

网友F:
看样子麻烦大了

网友G:
看上去像是接线开接触不良发热碳化了。

网友H:
时间长了绝缘老化再加上接触不良

楼主:
这个胶是密封好的,非常硬。而且接线都是出厂接好的。理论上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发生才对。

网友I:
设备使用震动大不大啊,长时间使用后还是要定期检查维护。

网友J:
看起来好像是温度过高导致的絶縁劣化而出现此问题。这个应该是设计时散热设计不佳所致,弃用这种劣质产品

网友K:
年久失修啊。

网友L:
觉得4楼说的方法可以参考,有缓冲和固定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电磁吸盘接完线里面打上发泡胶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谢谢。你的方法已经上报,等待领导批示。

网友M:
接线盒内进入这么多东西啪的一声是必然的。

网友N:
这个和绝缘胶胶没有关系。
重点确认密封问题。
密封不好导致异物进去后形成短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