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老师们师傅们请问,数电阎石老师,可编程器件这一章里图示箭头指的符号是什么意思啊?输出缓冲器么?重复了啊,谢谢

网友A:
亦未能找到该符号的说明,若不是输出缓冲器,可能就是一种端子的符号(纯属推测,有错莫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缓冲器一类,为了转变电平,匹配负载。我也觉得是。
谢谢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