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配置:台达EH3的PLC,台达A2-L伺服两台
一台伺服送料,可设定送料长度
一台伺服轴带切刀,刀轴每一圈切断一次料,速度可设定,正常速度是1800转/min
两台伺服配合,送料伺服送料,刀轴每圈切一次,动作很简单,但是最大的问题是速度上不去
目前的思路是:
方案一:送料伺服走位置模式,触发一次,走设定长度,刀轴也是位置模式,和送料伺服同时触发,走完一圈,这样算是一个循环,利用刀轴的完成信号触发下一个循环。但是速度快的时候刀轴频繁启停会出现卡顿,如果延长刀轴的加减速时间,那么刀轴的速度提不上来,减少加减速时间会出现明显的卡顿,这个方案不行。
方案二:送料伺服走位置模式,触发一次走设定长度,刀轴走速度模式一直转,利用刀轴的Z信号触发送料伺服,但是得很准确的找到Z信号的位置,正好在刀刚切完开始收刀,对电机的安装工装要求很高,客户不接受,尝试过增加个光电传感器代替Z信号触发送料伺服,很失败,切出来的料长短不一,速度达到1800的时候什么都切不出来,很明显是送料伺服来不及送料刀已经开始切了

请教论坛的高手们给个方向思路吧!
不知道这是不是飞剪,是不是用到了电子凸轮,不懂飞剪怎么做的,也不懂电子凸轮,请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肯定要用到追剪方式,送料不要停,下刀时速度跟随~~~

网友B:
一台伺服轴带切刀,刀轴每一圈切断一次料,速度可设定,正常速度是1800转/min

这样的话相当于1分钟要切1800次,那么也要送料1800次,1秒钟30次,1次的所有动作(包括送一次料,下一次刀,也就是两个电机都要分别转动一次)要在33毫秒内完成,分到单个电机的时间就是16毫秒。这样的要求我肯定PLC是做不到的,不知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做的到。

能不能都走速度模式,一直送料也一直切,把速度算好就可以了,假设送料的长度刚好是送料伺服转半圈,那么把送料伺服设为900转/min,切刀伺服设为1800转/min。

网友C:
追剪飞剪,我记得A2和A3驱动器本身都是支持简易电子凸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台伺服轴带切刀,刀轴每一圈切断一次料,速度可设定,正常速度是1800转/min

这样的话相当于1分钟要切1800次,那么也要送料1800次,1秒钟30次,1次的所有动作(包括送一次料,下一次刀,也就是两个电机都要分别转动一次)要在33毫秒内完成,分到单个电机的时间就是16毫秒。这样的要求我肯定PLC是做不到的,不知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做的到。

能不能都走速度模式,一直送料也一直切,把速度算好就可以了,假设送料的长度刚好是送料伺服转半圈,那么把送料伺服设为900转/min,切刀伺服设为1800转/min。
1、两台伺服都不停
2、料长*刀轴转速==送料线速度
3、以上计算是理论值,再增加一个补偿系数x,使设定料长与实际料长相等
+2

网友E:
速度跟随吧,不知道裁料的长度精度要求多少

网友F:
不要停,追踪切就好了,裁线机就是一边出电缆一边切的

网友G:
个人觉得先确定你要切什么材料才好定义你切割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伺服轴带切刀,刀轴每一圈切断一次料,速度可设定,正常速度是1800转/min

这样的话相当于1分钟要切1800次,那么也要送料1800次,1秒钟30次,1次的所有动作(包括送一次料,下一次刀,也就是两个电机都要分别转动一次)要在33毫秒内完成,分到单个电机的时间就是16毫秒。这样的要求我肯定PLC是做不到的,不知运动控制器能不能做的到。

能不能都走速度模式,一直送料也一直切,把速度算好就可以了,假设送料的长度刚好是送料伺服转半圈,那么把送料伺服设为900转/min,切刀伺服设为1800转/min。
谢谢大神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跟随吧,不知道裁料的长度精度要求多少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追剪飞剪,我记得A2和A3驱动器本身都是支持简易电子凸轮的。
真棒,这个思路太好了,我试试

网友H(2020-05-19):
同样差不多的问题,求分享后来解决的办法

网友I:
你这个类似于我单位的设备,把一根棒切成片,厚度自由设定(当然工艺要求是1-20mm)精度要求正负10丝,否则材料浪费大,我们采用的是飞刀盘加送料机构,用普通电机通过皮带带动飞刀盘,设计转速3000,主轴上加编码器,用编码器脉冲控制送料伺服电机,伺服电机驱动器和触摸屏通讯,在触摸屏上设定切的每片厚度,速度挺好,3000每分钟呀!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想请教一下,我们也想弄个这样的机杨

网友J:
楼主这个可以参考很多快速冲床就是这个原理啊

网友J:
回复 网友I:
就是高速冲床啊,主轴加编码器,进料用伺服,有一个进料窗口,其实主轴用变频电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