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三菱触摸屏读取程序显示:安装的版本过低,怎么能够升级到相应的版本,请教大家

网友A:
这不上面有版本显示

网友B:
尽量找新的版本软件试试。正常三菱官网有下载

网友C:
找最新的,官网有下!

网友D:
上日本官网下载最新英文版本,上海官网版本只有1.220E,还是低于这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日本官网下载最新英文版本,上海官网版本只有1.220E,还是低于这个版本

已经和日本同步,1.230Q版本。
https://static-cdn.yangbentong.com/5b90dcb57658e653dcef9e45.zip?attname=GT%20WORKS3%20Ver%201230q.zip

不过要暂缓几天下载,我估计中国三菱放错软件包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反正我刚刚查看了,触摸屏软件上海官网版本的确是1.220E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日本官网下载最新英文版本,上海官网版本只有1.220E,还是低于这个版本

已经和日本同步,1.230Q版本。
https://static-cdn.yangbentong.com/5b90dcb57658e653dcef9e45.zip?attname=GT%20WORKS3%20Ver%201230q.zip

不过要暂缓几天下载,我估计中国三菱放错软件包了。

三菱中国已经修正连接:
https://static-cdn.yangbentong.com/5b90dcb57658e653dcef9e45.zip?attname=GT%20WORKS3%20%20Ver%201230q.zip

3.3G,1.230Q版本,与目前日本官网版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