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

楼主(2020-03-04):
春节前,因学校全面放假(全高校只有我们物业保安及高配十几个人)接上级通知叫我们把所有低压电容柜关掉(断开电源)否则要产生电压倒灌现象。这样做法理论依据对吗?
高压开关柜上测控保护装置为什么会有负序电流数值出现呢?,有的控制柜里有数值、有的没有数值,为什么?请高手解释一下现象。

网友A:
用电少了,加一个电容太多,减一个太少,补偿可能会补过头,或者在临界值附近来回跳动,就不好玩了。
正负是补偿方向的事,说明补过头了。
因此过年放假小负载时候,要求你们停止补偿,听话就好。

网友B:
储能柜释放所储存的能量

网友C:
关掉补偿主要是怕补偿柜投入时候发生过补偿,一般放假时候基本不会有动力,但是现在的电容柜基本都是自动控制的,关不关都没所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