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1、类型A的设备有三台
      类型A:每台设备有一个可自动控制的进水阀、出水阀和抽水用的电机
             有一个液位检测开关
2、类型B的设备有4台
      类型B:每台设备有一个可自动控制进水阀、出水阀和搅拌机。

3、控制要求

     (1)、类型A的设备1用电机抽水,当检测到水满后,随机选取类型B的4台设备中的某1台,假定选择第1台,
            则开启类型B设备第1台的进水阀,水流到类型B的第1台设备,然后开始搅拌,搅拌完成后,第1台又处于待定状态,下次可以被选中。
     (2)、类型A的设备2用电机抽水,当检测到水满后,随机选取类型B的4台设备中的某1台,由于第1台刚刚已经被选择,目前正在搅拌,因此本次只能从第2台、第3台、第4台中选择,假定选择第2台
            则开启类型B设备第2台的进水阀,水流到类型B的第2台设备,然后开始搅拌,搅拌完成后,第2台又处于待定状态,下次可以被选中。
     (3)、以此类推

网友A:
类型a的设备1plc做主控,可以选高端一些的plc,如1500,其他设备及类型b设备的plc全是从机。也可以只用一个1500,类型a,类型b的设备用远程io就地完成输入输出控制。至于随机选择就是算法的问题,网上应该有的。

网友B:
很常规的控制问题,搭逻辑、或者算法,你可以搜索一下备机管理之类的文章看看。

楼主:
只能使用1台PLC控制所有设备,不能用多台PLC控制

网友C:
只用随机么?做一个出随机数的算法就行了;当某个在工作时候把这个去除,工作完成时候再把这个站放到随机数池子里;

楼主:
就是随机选择,只能使用1台PLC控制所有设备,不能用多台PLC控制 .

   我是菜鸟,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除,工作完成时候再把这个站放到随机数池子里】,完全没有思路呀!

网友D:
我试着写写看,晚上再来

网友D:
不好意思,下午没弄,现在先捋一下思路。
一个开关控制TypeA的进水阀→然后抽水电机开始工作→液位开关信号控制抽水量→出水阀打开→TypeB的进水阀打开→水流进搅拌机(延时控制)→搅拌机工作→搅拌机工作完成→搅拌机复位进入排队
然后开始确认I/O点位,控制用move指令+比较指令控制整个流程。
疑问:TypeB的出水阀有什么用?
我不知道整体思路对不对,再捋一捋。

楼主:
我是菜鸟,师傅让我搞一下,可我一点思路都没有,谢谢啦!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一起研究一下,我也个PLC新手

楼主:
TypeA进来的脏水,TypeB出去的是搅拌过滤后干净的水

楼主:
希望帖子浮起来,希望有经验的人指导一下编程思路!

网友D:
你的要求是有问题的,我现在还没搞清楚,麻烦把流程线撸一撸。

楼主:
  1、原料装满罐子后,往设备A的三个罐子中某个空闲的罐子中倒
     如果设备A1正在工作,设备A2和设备A3空闲,则只能【随机】往设备A2或设备A3中某一个罐子中倒,但是不能往设备A1中倒
  2、设备A1工作完成,则准备往设备B的四个罐子中某个空闲的罐子中倒
     如果设备B1正在工作,设备B2、设备B3和设备B4空闲,则粗加工料只能【随机】往设备B2、设备B3或设备B4中某一个罐子中倒,不能往B1设备中倒
 另:
     设备A1工作完毕,则设备A1处于空闲,下次又可以将原料往设备A1中倒
     设备B1工作完毕,则设备B1处于空闲,下次又可以将设备A的粗加工料往设备B1中倒

楼主:
回复 楼主:
 1、原料装满罐子后,往设备A的三个罐子中某个空闲的罐子中倒
     如果设备A1正在工作,设备A2和设备A3空闲,则只能【随机】往设备A2或设备A3中某一个罐子中倒,但是不能往设备A1中倒
  2、设备A1工作完成,则准备往设备B的四个罐子中某个空闲的罐子中倒
     如果设备B1正在工作,设备B2、设备B3和设备B4空闲,则粗加工料只能【随机】往设备B2、设备B3或设备B4中某一个罐子中倒,但是不能往B1设备中倒
 另:
     设备A1工作完毕,则设备A1处于空闲,下次又可以将原料往设备A1中倒
     设备B1工作完毕,则设备B1处于空闲,下次又可以将设备A的粗加工料往设备B1中倒

网友E:
楼主这纠结的。有空还是多多了解一下随机数函数,虽然话说的直,但是我是真心劝你。

这个程序
TYPE A 第一次检查存放数据的寄存器有没有1,2,3,有没有启动运行的,全都没启动,那么就随机数在1,2,3之间随机产生一个。这个选出来的放一个数据寄存器里

      如果启动了1,数据寄存器里就是1,,那么再一次启动,就产生随机数,是1不要,再生成一次即可,作为随机数选项。新选出来的数又放到这个数据寄存器里,原来的剔除。

    依此类推,其它都是这样做就行了。

    至于随机数怎么产生,怎么让这个数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产生(如控制在0-1-50,或控制在3-76),你了解一下下面这个,公式都给你了,自己去转化成PLC程序就是了
   线性同余法.  rand[n + 1] = (a * rand[n] + b) % length

网友F:
回复 网友D:
每台设备在PLC进行编号,利用inc和dec指令自加自减来表示,将代号和自加减数值利用串联比较来启动空闲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