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变频器报过流故障

楼主(2020-03-04):
我的变频器开始运行10分钟报过流故障,复位后运行1分钟就报过流。
初步判断,过流检测电路存在问题,因为工频运行电机电流正常。

楼主:
互感器上的电位计能调吗?谢谢。

网友A:
看变频器电流与实际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怀疑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谢谢。

网友B:
实际电流与显示电流有没有差距都不知道怎么判断就一定时电流检测问题?过流故障不一定就是电流检测触发!触发条件多了去了

网友C:
报过流故障,你需要区分一下,这个故障是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报的还是一上电就报这个故障?运行的是时候报这个故障,是否带电机?若是一上电就报故障,注意检查电容中间的芯片,如图片中黄色方框中间的部分,14脚的芯片。这个芯片损坏的概率很高,损坏会导致报过流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是带电机开始运行3分钟就保护了,再开运行不到1分钟就保护。
谢谢了,你指教的很细致了。

楼主:
请问,这是电流检测输出电路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我发过详细图纸,你找找看以前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