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西门子怎么做风机故障切换呀求教

网友A:
怎么个意思?故障切换到另外一台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哥

网友B:
先自己用接触器,热继自己画一张图。然后点换成PLC即可

网友A:
故障条件置为你需要的输出

网友C:
最简单的做法你可以用主风机的过流保护的辅助触点去控制备用风机,不用PLC都可以

网友D:
简单的继电器电路,PLC更方便。你可以百度一下消防柜图纸,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E:
热继电器,转速检测,电流检测都可以,看你需要。热继电器不太稳定,但好在简单。

网友F:
是不是现有的PLC控制的。

网友G:
当某些指定故障出现时,沿脉冲职,置位某个变频器的启动信号,同时复位故障那台变频器的启动信号,两台启动信号加互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