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串口协议

楼主(2020-03-04):
有个传感器,看图纸是六根线,正负电源,两个发送,两个接收。如图,进的422通讯转换模块,I点用的532到547,在程序块中怎么找到具体写到哪里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个传感器,看图纸是六根线,正负电源,两个发送,两个接收。如图,进的422通讯转换模块,I点用的532到547,在程序块中怎么找到具体写到哪里去了?

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

网友B:
是说程序?
还是地址?
可以用交叉参照找吧.
或者通讯是参数程序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