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这个模块Pilz是起什么作用的,每次上电Y35都有个瞬时故障信号,请教大家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啊,一般要求CE认证的设备都要求装这个

网友B:
安全继电器了解一下,

网友C:
安全继电器俺们也是听说过没用过,好像要单独编程,还有触点不会熔接吧

网友D:
之前是否一直如此,或可查看其说明书及电路图,分析如何会如此。

网友E:
Y35是否是“复位”点,如果是的话,那么安全继电器每次上电时首先必须复位一下然后才有输出。

网友F:
需要复位一下的,安全继电器

网友G:
安全输入断开时右边常开会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