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前几天接手一台西门子TP170A的小触摸屏,故障现象是黑屏,拿到后通电发现屏幕有显示,但灯管不亮,拔掉灯管插头通电后用万用表的表笔接触高压输出的正极,发现没有电弧,判断高压无输出,测量高压输入的5V正常,断电测量高压包输出侧的两个脚已成开路状态,高压包损坏,高压包型号为E63B-9047B,在淘宝上买发现所有商家由于疫情短时间无法发货,但客户又着急,幸亏身边有一块西门子触摸屏的高压板,但这只高压板的电源是12V的,损坏的触摸屏上只有5V!没办法只能现做一个24V转12V的小电源了,做好后装机测试正常。

楼主:
12V电源是用LM2576-12做的

网友A:
楼主现场经验丰富

网友B:
看来高压板故障率还是很高……

网友C:
这个应急能力高!

网友D:
也是比较老的触摸屏了

网友E:
2000年左右的时候,TP170A TP170B的屏用了几个,质量还行,就有一个是坏了,当时还能买到,直接换了。楼主能力高,维修水平可以!

网友F:
就羡慕这种维修能力,真棒!

网友A:
公司还有七八块TP170屏在用的,有些已经使用10+年;经验值得借鉴。还有这种屏程序除了博图外用什么软件备份出来?

网友G:
这个很老款的,有近20年了;

网友H:
首先赞一个楼主的动手能力,我现在买了很多灯条,大约就是十寸笔记本屏幕那种,遇到高压坏或者CCFL灯管坏的,直接用LED灯条代换,亮度和色彩都不错,而且也是非常便宜,更换也极为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