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如何设置

楼主(2020-03-04):
想用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不知道如何设置,请大师帮忙指导一下,或者从哪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视频,

网友A:
可以先看下三菱GT Simulator的使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看下三菱GT Simulator的使用手册。
软件帮助里面的内容我看了,看不懂啊

网友B:
看不懂也要具体是哪个地方看不懂,整本书都看不懂就没办法了;

网友C:
把你的照片整理一下,实在看不清啊兄弟,楼上的大哥已经说了,手册有说明,把具体的问题说清楚,三菱触摸屏仿真可以和梯形图联动仿真的

网友D:
建议你在三菱电机自动化上班打400821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