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海为C7系列触摸屏还是不错的,支持云服务,方便远程控制,和自家的PLC通讯非常方便,但是和三菱的通讯还是比较麻烦,亲自按照说明来还是没有成功

网友A:
通讯线先要保证是对的;

网友B:
具体用的什么接口,什么链接方法?

网友C:
422通讯是首选
编程电缆232通讯也是可以通讯的。触摸屏通讯参数要正确
连线也要对应好

楼主:
这是软件里的通讯参数,连接线我是根据通讯连接说明图自己动手焊接的,三菱PLC为FX1S,通讯参数为默认(咨询了海为技术人员)

网友D:
虽然没用过海维的屏,但屏和PLC通讯的那几个基本要素做对就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E(2020-09-09):
最近用了 232通讯还是比较容易通讯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