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4):
第一次修英威腾CHE100 1.5KW的变频器,上直流560V就报POFF,变频器显示母线电压只有350V左右,更换了TL082情况依旧!(模块已被拆除了)

网友A:
有个1UF的电容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找到这个电容

网友B:
你这个母线电压检测不对,三百多伏,主板肯定会判断为电源关闭,power off

楼主:
的确有个电容是有问题,但不是1UF的电解电容,而是0.1UF涤纶电容!

网友C(2025-03-24):
回复 楼主:
这个0.1uf电容起的什么作用,今天我也遇到这种问题。机器时好时坏,母线电压一直380V左右波动,换了电容就好了。时间紧没画草图,有哪位前辈有这个图纸发出来分析一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