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我有一个轴,轴的转动会让轴压得板材随之前进,轴的另一端是编码器,我想通过编码器知道这个板材走了多少长度,只能用这根轴的周长去算么,还有其他的方法么?  请求大佬们指点下

网友A:
最简单的 办法啊,一个脉冲对应多少长度,转一圈对应多少长度

网友B:
已经用了编码器了,就按脉冲数对应长度,还用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C:
如果你用在卷板机上面就不能这样简单的套用哦,毕竟卷轴和你需要卷板的直径根本不同

网友D:
编码器就搞定了还想啥成本高的

网友E:
不用这种方法,那就在板材前进的路上装一个“计米器”,直接得出板材长度,不需要你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