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这个屏是4.0版本的(后来才知道的),我开始是用5.0去读,读出来了,修改好后下载,提示该版本软件只能下载5.0版本的屏,没办法又安装4.0版本的软件。

这种兼容性也太差了点,既然可以读出来,为什么不能下载进去,再说按常理高版本是要能兼容低版本的。

网友A:
威纶的最少装3个版本软件

网友B:
国产厂家的软件都有这毛病,有的是一个PLC类型 就有一种软件, 说到底还是研发实力不到位

网友C:
高版本的竟然不能兼容低版本,最新的EBpro竟然找不到tk6070ip,只有最新的tk6071ip,真是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的最少装3个版本软件

准确的说是3种软件,每一种都有不同版本。

网友D:
还好这些软件没有博途软件那么大,不然更是麻烦

网友E:
这个没用过,维纶屏的我是装了两个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的最少装3个版本软件

准确的说是3种软件,每一种都有不同版本。
给厂家反馈一下,他们会感谢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