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这样的过滤器安装要不要考虑水流方向?

看厂家示意图好像不用考虑水流方向

从内部组成看,水流方向还是要考虑的

再看端口,一端有金属滤网,一端没有,是不是也说明要考虑水流方向?

商家客服答非所问,你怎么看这个产品的安装方向

网友A:
有滤网的应该是出水口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网友C:
纳米、活性炭那头进水;

网友D:
个人认为滤网端为进水口,要不过滤的杂质怎么处理掉。表情个人意见

网友E:
从第一个图来看是不需要考虑方向的,因为装花洒端和龙头端进出口刚好是相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用过类似产品?感觉你没有用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用过类似产品?感觉你没有用过

第一看价格,这个淘宝上是9.9元包邮,功能是高效过余氯、重金属,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其他的一些过滤器还有什么用。

第二看评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第一个图来看是不需要考虑方向的,因为装花洒端和龙头端进出口刚好是相反的
客服也是这样说的
1问,图3右下角的金属网做什么用,告诉我滤水中大颗粒砂石等(4楼观点)
2问,你前边都过滤的那么多遍,前有纳米清除细菌,又有活性炭.....神马颗粒能轮到金属网过滤?寂寞....回复这是进水口
3问,里边的滤芯是不是可以换(意味可以调头),无回答
4问,图1是不是可以理解滤可以更换,没回答
......
问啥不清楚,换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用过类似产品?感觉你没有用过

第一看价格,这个淘宝上是9.9元包邮,功能是高效过余氯、重金属,如果真能这样那么其他的一些过滤器还有什么用。

第二看评价。
9.9看的都高了
从滤芯组成看,应能达到预期目的----淋浴用(按此关键字搜的),延长清理喷头间隔时间(水碱重),能除氯最好.....

看评价,好多说漏水的照片,使用了生料带表情,已经说明是ABS塑料还有认为是不锈钢,淋浴用安在热水器进口的也很多,在有从纳米、活性炭一端进水.......

再看店家宝贝,没有对应滤芯,判定其滤芯是不可更换的。

移步他家,有不锈钢外壳,可更换滤芯.....先收藏,缓缓经济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滤网端为进水口,要不过滤的杂质怎么处理掉。表情个人意见
那实际是个带滤网橡胶圈,自己可以换的,也可以装在另一端(看对接的结构)
30年前按装过一个净水器,4级滤芯,前2个是纸质的,第三个像人造棉,第4级是活性炭,然后在有一级渗透膜,出来的水可以直接饮用,当然也产生很多废水,废水因自动清洗渗透膜生产
那时还没有陶瓷滤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用过类似产品?感觉你没有用过

RO反渗透了解一下。真自己用买一套400G的,真直饮。

网友F:
不是有安装箭头么,根据箭头方向就是流向,这东西基本不是透明的,根本看不到里面的。反渗透那种价格还是不便宜的,滤芯定期更换,一般家庭没多少会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向不说,这种过滤器几乎用处不大。

心理安慰?
用过类似产品?感觉你没有用过

RO反渗透了解一下。真自己用买一套400G的,真直饮。
直饮水用来洗碗洗菜洗澡洗衣服.....还没奢侈到哪儿,奥体公园大道两侧的直饮水就没见能用的
养鱼肯定不行表情,当年那台机器因为换活性炭滤芯不当将渗透膜堵塞报废,就没在换渗透膜组件,其余做鱼缸水清洁用,鱼缸清澈透亮.....

现在分别有意大利净水壶,电热水器前滤,水龙头陶瓷滤,坐便器前滤
准备再加装淋浴前滤,洗衣机前滤,洗手池前滤

原因是水硬+二次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安装箭头么,根据箭头方向就是流向,这东西基本不是透明的,根本看不到里面的。反渗透那种价格还是不便宜的,滤芯定期更换,一般家庭没多少会选用
没箭头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效果到底怎么样?宣传的倒是挺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效果到底怎么样?宣传的倒是挺牛的。
这个怎样不清楚,那个有效果----在用一个水龙头的陶瓷滤芯,水壶里的水碱明显少很多

网友H:
楼主图面上的是上进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