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FX3U基本单元左边加一个485BD板和485ADP-MB模块,分别为通道一和通道二;

485BD板和云台485通讯(PELCO-D协议,本地控制);上位机和云台UDP通讯(PELCO-D协议,远程控制);

485ADP-MB模块与上位机通讯(远程控制,读取plc信息);

但是现在还需要PLC自带的编程口和触摸屏通讯,这里通道号该怎么设置?485BD板和485ADP-MB模块,设

置通道一和通道二了,编程口设置通道几? RS2指令有三个通道,通道0怎么设定?谢谢!

网友A:
PLC自带的编程口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基本单元左边加一个485BD板和485ADP-MB模块,分别为通道一和通道二;

485BD板和云台485通讯(PELCO-D协议,本地控制);上位机和云台UDP通讯(PELCO-D协议,远程控制);

485ADP-MB模块与上位机通讯(远程控制,读取plc信息);

但是现在还需要PLC自带的编程口和触摸屏通讯,这里通道号该怎么设置?485BD板和485ADP-MB模块,设

置通道一和通道二了,编程口设置通道几? RS2指令有三个通道,通道0怎么设定?谢谢!

1、通道0仅用于FX3G机型,和当前的FX3U无关。
2、编程口使用编程口通讯协议,并不可用于自由口通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设置通信格式需要勾选,不然是灰色的,勾选的同时通道号也设置进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编程口也可以和触摸屏通信的,设置通讯格式的时候也会把通道号设置进去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编程口也可以和触摸屏通信的,设置通讯格式的时候也会把通道号设置进去了吧

Sir,前面已经说过,编程口使用编程口通讯协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设置通信格式需要勾选,不然是灰色的,勾选的同时通道号也设置进去了。

CH1对应的是485BD,CH2对应的是485ADP。

编程口与这些通道无关,你的编程口是与触摸屏通讯,只需要在触摸屏里面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呀,因为每次都是用BD板与触摸屏通讯,都设置过通信格式,通过编程口只要按要求做好通讯线缆,设置好触摸屏的通信格式,就直接可以通信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呀,因为每次都是用BD板与触摸屏通讯,都设置过通信格式,通过编程口只要按要求做好通讯线缆,设置好触摸屏的通信格式,就直接可以通信了,对吧。

比珍珠还真,如果是与485BD通讯那是要设置,编程口就不需要了。

网友C:
编程口通信参数不用设置的,对于FX3G来说有通道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