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串口模块插在1号槽,Z-01DM不能插在0号槽使用,前面就加了个模拟量模块。
模块侧边拨码我是选择旋转开关6B(串行发送接收),DIP SW5的1234全ON设置波特率为19200,其他全OFF。
特殊寄存器的设置:
R767x:通讯数据格式设定为8,起始位: 1bit 数据: 8bit 带奇偶校验: (EVEN)偶校验 停止位: 1bit
R770x:通讯结束码设定为D(2位停止码时设定为D0A)
R766x:A55A(固定,设置完上面2个参数后设置)
R773x:接收数据保存地址,地址是8进制的,需要用LDR指令把地址写入累加器,得到16进制的地址
x为插槽号

楼主:
我扫的SR1000使用手册上的测试码

网友A:
楼主好!这个SR1000价格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公司有就拿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SR1000如何通过串口控制?我现在只会接收数据,能用AutoID这个软件进行指令控制,但不会用串口助手发送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