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AB高压软起动器B1FX和150-FS1FX可通用替换吗?

楼主(2020-03-05):
AB高压软起,设备的型号如图 43191。内部的两个型号不一致,对使用有影响吗?如图求解,谢谢

网友A:
师傅你好,我还是新手,ABB355的5.5KW变频器通电开机报过流,下半臂两个驱动芯片已经更换,上半臂三个光耦也更换了,还是不行,应该检查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电开机报过流,也可能是电流检测问题,不完全是驱动问题
平时登陆的少,你也可以微x 扫一扫我头像,详聊。

楼主:
我这还以为有人解答了我的问题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好,不支持这类头像设置哦,烦请您修改,或明日后台帮您修改。

网友A:
鞠工您好,您的头像是公众号,想给您没有找到,我想问您找下ABB355 12A5的电路图